pic单片机重新上电程序才能运行正常

楼主(2016-04-13):
我用PIC写了两路PWM输出程序,其中一路下载进去正常,另外一路是高电平。重新上电后,两路均正常。
1.怀疑复位的问题。但是大多数程序都运行正常。复位电路是10K电阻+0.1uF电容。
2.配置字如下。这个也没有问题。

请大神指点!!!! tks!
#include "pic.h"
#define led RC1

void ccp2_init()
{
        CCPR2L=0x14;
        PR2=0x28;
        T2CKPS1=1;
        T2CKPS0=0;
        TMR2ON=1;//使能timer2
        CCP2M3=1;//PWM
        CCP2M2=1;
        CCP2M1=0;
        CCP2M0=0;
}

void ccp1_init()
{
        CCPR1L=0X14;
        PR2=0X28;
        T2CKPS1=1;
        T2CKPS0=0;
        TMR2ON=1;//使能timer2
        CCP1M3=1;//PWM
        CCP1M2=1;
        CCP1M1=0;
        CCP1M0=0;
}

void main ()
{
        TRISC1=0;//PUSLE OUT
        TRISC2=0;//PUSLE OUT
        TRISB1=1;//BUTTON 1 IN
        ccp1_init();
        ccp2_init();

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