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 while(*String)这个是不是死循环啊?

楼主(2016-04-13):
void PrintString(unsigned char *String){
                while(*String){
                PrintChar(*String++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请问下这个 while(*String)语句是不是死循环啊?后面 PrintChar(*String++);函数*String++这个不停的在加,

网友A:
想必没有理解这个 ++ 吧.
PrintChar(*String++);    通常不赞成 *String++ 这样的写法,  因为这里的 ++ 有歧义, 如果 String 这个指针被 ++ 了, 那么这段程序就不是死循环, 如果 String 指向的内容被 ++ 了, 那么到一直累加 0 的时候才退出, 但也不会死循环

网友B:
不一定是死循环, 一般来说, String 内容, 即字符串会以 0 结尾,从而退出循环。
*String++ 看习惯了, 就没有什么不对的。注意修饰对象, ++ 修饰的是String, 一个指针对象 ; 不是 *String.

网友C:
String 有正确的'\0'结尾就不会死

网友D:
不会死循环的,字符串输出的常规写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