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.mx6q烧写uboot不能启动问题

楼主(2016-04-13):
版主,您好!我们目前使用了imx6Q芯片参考SDP开发板自己layout了一块工业控制板,目前硬件刚到手开始调试;但烧写时出现了如下问题:首先MFG工具显示load uboot。。。。kernel一直到jump to OS image后,正常应该重启板子然后弹出格式化emmc的界面,但是我的板子重启后,MFGTOOL又开始重新load uboot并且进度条停在了"load uboot"不动了,上述过程中串口也没有任何打印信息,ucl2的配置应该也是正确的,在别的开发板(飞凌)上测试没有问题,感觉是u-boot没有跑起来的样子,于是我用DDR_STRESS TEST测试了DDR,果然在528MHZ校准和压力测试都不过,用校准测试了一下,只能350MHZ可以通过,用这个校准参数压力测试可以到418MHZ,于是我用DDR STERSS TEST 校准350MHz的DDR参数修改了uboot的DDR配置,但是板子还是重启后又回到了load uboot界面不动了,而且串口也没有任何打印信息;请帮忙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,十分感谢!PS:DDR的layout设计与SDP开发板一致,型号没有更换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再顶一下,怎么没人理呢?是问题太菜了吗?

网友B:
感觉像是mfg的uboot有问题,这个uboot是要根据自己的板子进行一些更改的。

网友C:
目测是ddr的问题......

网友D(2016-05-24):
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

网友E:
参数配置的问题,请修改下UBOOT

网友C(2017-02-16):
请问坛友是否已经解决?是否是ddr的问题?请分享下经验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