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疑难问答] 关于一个屏幕的显示问题

楼主(2016-04-13):
硬件:I.MX6DL
3.5寸屏(320x240 RGB接口)安卓启动后, 显示右边有一块黑屏

无论我怎么调整left_margin和right_margin,只能使图像位置移动,不能充满全屏

但我在安卓HAL写了个测试程序,能正确读取屏的宽高为320x240,而且画RGB也能全屏显示

请问一下,这个问题该调整什么参数?

网友A:
这里应该是你的屏的参数没有设置对吧。。。。

网友B:
楼主,你要根据你屏的数据手册修改你BSP中lcd的参数。

网友C:
楼主,我想知道参数中的坐标是否设置正确?

网友C:
ioctl(fd_fb0, FBIOGET_VSCREENINFO, &screen_info);
printf("x = %d, y = %d, bpp = %d\r\n", screen_info.xres, screen_info.yres, screen_info.bits_per_pixel);
试试吧。。。

网友D:
这个3.5寸的分辨率才320*240吗?感觉像素不是很给力呀#!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个3.5寸的分辨率才320*240吗?感觉像素不是很给力呀#!!

坐等楼主回复吧~~

网友F:
不知楼主问题解决没,这个看似还挺高大上的。。

网友G:
真是奇怪啊,安卓启动后, 显示右边有一块黑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应该是你的屏的参数没有设置对吧。。。。

额  这个我确认了,没什么问题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你要根据你屏的数据手册修改你BSP中lcd的参数。

哦哦   多谢了,这个当时忽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我想知道参数中的坐标是否设置正确?

这个算起来比较难, 我是觉得没什么问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3.5寸的分辨率才320*240吗?感觉像素不是很给力呀#!!

额  就只有这一个分辨率的像素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算起来比较难, 我是觉得没什么问题的。

恩  那就不知道了,我就是担心这个会有什么问题。

网友A(2016-05-16):
引用 楼主:
额  这个我确认了,没什么问题。。

那就好,我只是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个问题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哦哦   多谢了,这个当时忽略了。

嗯呢  没事,问题找到就好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额  就只有这一个分辨率的像素了。

好吧,不知道楼主问题现在解决没有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