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试程序时,出现error

楼主(2016-04-13):
调试程序时,出现error: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,是哪里出了错,大家遇到过这类问题吗?

上代码:void buck_mode(void)
{
     int16 count0;
     int32 SampleTable_sum1 = 0x0;
     int16 avg = 0x0;
     for(count0 = 0; count0<100; count0++)
              SampleTable_sum1 = SampleTable_sum1+Adc0_array_VL[count0];

     avg = SampleTable_sum1/100;
     Error =Volt_LOW_REF-avg;

U_error = A*Error+B*Error_1+C*Error_2;
duty = Kpwm*U_error;

     Duty_cycle = Duty_cycle_1 + duty;

      if(Duty_cycle>2700)
      Duty_cycle=2700;

      if(Duty_cycle<0)
      Duty_cycle=0;

       if(size1 > 1000)
      size1 = 0;
   if(size2 > 1000)
      size2 = 0;
       buff[size1++] = duty;
   buff1[size2++] = U_error;

   Duty_cycle_1 = Duty_cycle;

   Error_2 = Error_1;
   Error_1 = Error;
   Error = 0;

       EALLOW;
   EPwm1Regs.CMPA.half.CMPA = 0;
       EPwm4Regs.CMPA.half.CMPA = Duty_cycle;
       EDIS;
}

网友A:
EALLOW;
   EPwm1Regs.CMPA.half.CMPA = 0;
       EPwm4Regs.CMPA.half.CMPA = Duty_cycle;
       EDIS;
这几行代码看不懂什么意思呢?

网友B:
你这是哪一行报错啊?看的不是很明白呢!!

网友C:
我觉得可能是你的Error = 0等迭代语句的定义是否应该放在最前面?

网友D:
进来看看,个人觉得楼上说的有道理   。。

网友E:
不知道adc0数组咋定义的?

网友F:
SampleTable_sum1 = SampleTable_sum1+Adc0_array_VL[count0]; 干嘛用的啊?表示还没遇到过类似问题。

网友G:
看看,不知道楼主这段程序干嘛用的呢?

网友H:
void buck_mode(void)  这是 buck电路程序吗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ALLOW;
   EPwm1Regs.CMPA.half.CMPA = 0;
       EPwm4Regs.CMPA.half.CMPA = Duty_cycle;

这 是一段脉冲的循环函数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是哪一行报错啊?看的不是很明白呢!!

不好意思。具体我也不是 很清楚 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可能是你的Error = 0等迭代语句的定义是否应该放在最前面?

有这个可能,多谢说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SampleTable_sum1 = SampleTable_sum1+Adc0_array_VL[count0]; 干嘛用的啊?表示还没遇到过类似问题。 ...

就是一个累计循环的吧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看看,不知道楼主这段程序干嘛用的呢?

堆栈函数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有这个可能,多谢说明。

赶紧试试吧, 这个也不见得就是这个原因、

网友F(2016-05-14):
引用 楼主:
就是一个累计循环的吧!!!

好的,多谢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 是一段脉冲的循环函数、

好的,我看看,这个还真的不是很好理解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。具体我也不是 很清楚 啊。

好吧,建议楼主自己多深入了解一下,或许问题很快就找到了。

网友I:
Error_2 = Error_1;
   Error_1 = Error;
   Error = 0;
这里的  Error = 0; 不是特别明白是想说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Error_2 = Error_1;
   Error_1 = Error;
   Error = 0;

这不就是简单的赋值吗?不知道您想问的是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