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【NUCLEO-F446ZE】今天 收到

楼主(2016-04-13):
板子要比想像的要大得多啊。
来看板子正面,也是ST-link与最小系统的组合。

板子背面没有什么元件,主要是一些电阻、电容、短接点。

板子使用了4个跳线帽做为了支撑。

144引脚 的版本的晶振都换成了贴片的了。

几个大的孔是定位用的,那芯片下面的二个小孔是干什么 的呢。

最后,振奋人心的,这个板子是6层的啊。

网友A:
芯片下面的小孔是为了散热用的;另外,也方便批量生产(上锡量的问题)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2个,为什么不用3个4个,那样散热不是更好,并且也是有空间打孔的。
还有这个孔不是焊盘,要从背面上锡 ...

大一些肯定更好;是从背面上锡。

网友B:
怪事了 我跟你都是最后一天抽奖的  为啥我现在还没到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