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ADC

楼主(2016-04-13):
ADC如果设置成连续转换模式,会不会占用CPU,影响主函数处理速度

网友A:
不会的,即使设置成连续转换模式,也得有些间隔吧,不可能一直在采集

网友B:
通常AD转换都是使用DMA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通常AD转换都是使用DMA的

目前感觉AD转换费时间,DMA只能起一个传输数据作用,对它的转换速度没有影响吧?(如果本人对DMA认识有问题,请指出,谢谢)

网友C:
DMA应该不占用cpu资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