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
有没有前辈用过TPS61088?求补偿电容和电阻怎么计算。

楼主:
有没有前辈用过TPS61088?

他这里的R5、C5、C8怎么计算?
手册后面个的公式里面,有些参数不确定。
比如R5的计算公式如下:

D是占空比,这个应该是个不确定的数啊,应该是变化的吧。
求前辈指点迷津,不胜感谢啊。

网友A(2016-04-16):
但读者一个公式的是计算不出来的,可以先给电容选取一个常用的容值的,如100uF的

网友B:
用webench@设计啊

网友C:
这就得看手册里是怎么解释这些量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