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请教一个比较冷门的问题,如何让cpu上电后不运行代码

楼主(2016-04-13):
公司是研发工业级烧录设备的,为工厂提供通用离线烧录。
为了支持MCU的预烧录,在我们的设备为芯片上电之后,严谨的做法应该是立马让芯片cpu“停住”,或者说跑一段无用的我们自己的代码,故意让芯片跑飞,以防在我们进行烧录的之前芯片中原有的代码跑起来,以至于不能进入烧录模式或者烧录用的接口被锁住之类。
现在就有这样一款芯片碰到类似问题,客人的代码跑起来了,我们无法进行烧录。
芯片是PIC32MX360F512L,我们使用JTAG接口做烧录,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芯片上电后“停住”。

楼主:
想想这个好像有点黑客的意思了。。。。故意让芯片跑飞。。。

网友A:
PIC有个引脚拉高到15左右吧(好像是),自动进步变成模式!编程脚被复用,只是不能仿真了!

网友B:
即使它跑起来了,只要JTAG口是enable的,你可以通过JTAG打指令给内核,叫他停下来

网友C:
很少有单片机可以锁住外部编程控制的,JTAG应该可以直接拉住程序,完全没有必要打单片机的主意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