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一个问题

楼主(2016-04-13):
这是传感器后面接的信号调理电路,我用的是酒精传感器MQ-3,但是我对模电不熟,看不懂:(1) 左边两个输入时怎么回事,传感器只有一个输出呀。(2) 运放左边的两个输入端小三角是什么呢?
求教大神指点!
多谢啦!

网友A:
输入信号名称或者来源没写,猜不到为啥用两个。
两个小三角不用管他,可能他的功放仿真图就带三角,我也没见过。

网友A:
这是什么书上的?

网友B:
是差分输入当然有两个输入端,小三角是表示运放输入端信号流向,符号中可有可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