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CP1200Ade buck电路输出带不起负载

楼主(2016-04-14):
各位大哥小弟最近用NCP1200A做了一个BUCK电路 输入380VAC,输出48V0.5A,现输入已改全桥,漏极到芯片8脚还有个220K电阻,因为8脚的电压上限是500V,所以加了电阻和47V稳压管,根据芯片的资料说这个稳压管必须大于芯片的工作电压40V,芯片工作电流为2.2MA,现在是空载输出有47.9V,但输出有点飘,烧个几分钟能到48.1V左右,但是我在输出加个0.2A的负载,输出直接掉到了44V,尝试把电流取样电阻改成1R0,输出就是10几V到20几V来回跳动,后来我又在3脚到R500之间加了个1K电阻,3脚对地加了个1NF的电容,现在输出直接掉到领点几V了,求各位大哥给点建议,在线等这试试,这个电路也是在本电源网找到一位大哥的电路图,所以我也按这它这个做了。
.

楼主:
不要沉啊  求指导

网友A:
这个电路不好,地是浮动的,可以考虑共地的电路,当然反馈要加光耦
你在CS脚架RC滤波,实际上相当于减小了源极的取样电阻,但是调节要方便的多
漏极到芯片8脚还有个220K电阻,电阻大小以芯片不烫的条件下,阻值小些好,
这种BUCK适合于输出电压比较高,不适合输出电压比较低的场合。
续流二极管注意选高速的,电流要选输出电流的几倍,
NCP1200A的频率不要选的太高了
我在实际调试的时候发现,调节的东西有:频率(只有3中选择40k,60kk,100k)电感量(我用铁硅铝),源极取样电阻(包括加RC滤波),如果管子烫了,可能是驱动不够,VCC的电容加大点,电感太热有可能是电感磁饱和,减小点电感
最近想用这个电路做100w500mA的恒流源,电压钳在200v,还有些难,总烧管子,正在摸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