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
请问用TI的锂电充电芯片,电池一端需要再加保护芯片吗?

楼主(2016-04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应该参考保护芯片的资料来设计相关电路

网友B:
没必要担心,放心使用。

网友C:
电池端必须另外加保护。

至于你信不过,那是另外的事了。

网友D:
这个根据电池的容量的来决定的吧,小容量的尤为注意。

网友D:
也就是说这个跟电池的反复充放电艺术是相关系的

网友E:
这个个人的经验认为还是加上的比较好

网友F:
结合成本考虑的话,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取舍的

网友G:
没必要的,在成本上不划算额。

网友H:
这个个人认为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的。

网友I:
家伙是那个简单的保护电路还是有必要的。

网友J:
加上的比较好的,这对锂电池的使用寿命有益的。

网友K:
买裸芯的话,加保护还是必要的

网友L:
不要添加了。

网友L:
楼主是用的什么芯片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楼主是用的什么芯片了

BQ24133

楼主:
保护芯片大多采用DW01,到现在好几天了。我发完帖子忘记了。

假设4.3V过压保护,我的充电电压是4.2伏,意义不大。

不太理解,芯片对于过充过放情况出现后,保护板是做什么事,切断通路??

还有一个DW01的芯片是否一直处理工作状态,或者,何时进入休眠状态?

网友M:
成本允许的话,加一点也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