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可以通断24V电压的模拟开关吗?求推荐型号

楼主(2016-04-14):
最好是单刀双掷的,谢谢了

网友A:
负载电流大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负载电流大小?

不超过50mA

网友B:
ADG1401,就是比较贵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DG1401,就是比较贵哈

貌似是不行,电源电压极限参数才是±25V

网友B:
那就找不到了,在评估下电流多大,如果不超过30mA,推荐用SGM4511,不过是4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