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流互感器二次畸变

楼主(2016-04-14):
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在40-50mA的时候二次侧电压波形正弦波正常;在55mA开始升流,二次电压波形开始畸变不再是正弦波了,越升电流二次电压波形畸变越厉害;我的采样电阻是100欧,按要求升流到800mA不要畸变才行,现在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样?怎么解决?

网友A:
小子,你在搞什么鬼

网友B:
查清楚你的电流互感器型号,然后查该型号电流互感器允许二次接多大电阻,是否允许100欧这么大。

网友B:
顾名思义,电流互感器传输的是电流而不是电压。

网友C:
电路设计有问题,后面交流放大的话,d5/d6就不需要了。反而二次侧电流在7ma时正负半周就被削顶了,波形就失真了。并且放大信数太大不合理吧

网友D:
1、隔直电容极性反了。
2、要计算二次侧的电压是多少,互感器的线性范围是多少,二极管是否限幅了,100欧姆是否太大了。

网友E:
R15 改为5 欧姆看看

网友F:
采样电阻这么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