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
关于 电源掉电过慢 问题的疑问

楼主(2016-04-14):
有一个问题咨询一下论坛的大神们,请指导:        在电子系统中,电源掉电过慢对系统有什么不利影响吗? 最近拿到一个板子,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电容,断开电源后10秒钟电源指示都是正常的,30秒钟后示波器测量 SD卡、单片机等器件的电源引脚还有0.8V左右的电压,掉电非常慢。
        我的疑问是:电源掉电过慢对单片机、SD卡等数字器件有不利影响 有不妥之处吗?对这方面知识不太懂,请各位指导,谢谢。

网友A:
这要看系统软件是如何设计、考虑的。软件设计正确、考虑周全,掉电慢没啥负面影响。但无论如何掉电太慢总不是什么好事。

网友B:
电路的上电,掉电过程对电路来说都是不稳定的状态,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

网友C:
可能是为了特别要求而设计, 比如要做掉电保存功能

网友D:
对于掉电慢的电路通常上电很快这是设计计电路时应考虑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能是为了特别要求而设计, 比如要做掉电保存功能

恩,板子上有SD卡,可能是掉电时保护存储一些什么数据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要看系统软件是如何设计、考虑的。软件设计正确、考虑周全,掉电慢没啥负面影响。但无论如何掉电太慢总不 ...

“但无论如何掉电太慢总不是什么好事”  请问,这有什么参考资料吗?谢谢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“但无论如何掉电太慢总不是什么好事”  请问,这有什么参考资料吗?谢谢。 ...

没啥参考资料。根据以往经验。正如3楼所述:上电,掉电,电路处于不稳定状态,容易出问题

网友E:
请问,是什么类型电容,多大容值,系统功率是多大的?

网友F:
可能是为了掉电存东西。

网友G:
可能是针对存储或安全而对应的设计, 但是看了下针对单片机,当单片机电源引脚的电压下降到其正常工作电压下限值,而又没有彻底消失时,可能会导致单片机进入逻辑混乱状态。

网友G:
这个时候解决的办法是及时的复位电路工作起来。

网友H:
0.8V下SD卡已经不能工作了.
比较好的设计里断电的先后是有一定的设计顺序的,当然,厂家在设计器件的时候也会考虑这个问题,否则没有办法关机啊.

网友I:
掉电太慢,然后又再开机的话单片机容易复位不到工作不正常的!

网友J:
可以用的复位芯片应该没问题的,因为这类芯片有电压检测和看门狗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