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 电源掉电 过慢 的疑问

楼主(2016-04-14):
有一个问题咨询一下论坛的大神们,请指导:
        在电子系统中,电源掉电过慢对系统有什么不利影响吗? 最近拿到一个板子,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电容,断开电源后10秒钟电源指示都是正常的,30秒钟后示波器测量 SD卡、单片机等器件的电源引脚还有0.8V左右的电压,掉电非常慢。
        我的疑问是:电源掉电过慢对单片机、SD卡等数字器件有不利影响 有不妥之处吗?对这方面知识不太懂,请各位指导,谢谢。

网友A:
快速开关机会容易出问题

网友B(2016-05-26):
加一个电阻来放电吧。单片机在0.8V的时候如果突然上电,很容易出现复位问题。

网友C:
如果电路设计正确就没什么问题,只是,如果不是必须,干嘛用这么大容量的电容?成本上不合算啊。

网友D:
公司的一个产品,客户要求我们要测试机器开关机间隔1-10秒,真想抽他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