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
imx6dl 双摄像头视频叠加合成怎么实现

楼主(2016-04-14):
我用的imx6dl,两个5640摄像头分别接csi0、csi1,目前两个摄像头均可以正常采集720p的图像。但是我想将这两路视频进行处理:将其中一路resize并叠加到另一路视频上,类似于一个大画面嵌入一个小画面,然后用vpu编码成h264。不知利用ipu能否做到视频resize和overlay,有没有demo可以参考一下。
谢谢!

楼主:
有没有弄过类似的,给点建议呢,各位大神

网友A:
合成应该是应用层去做的,期待后续高手帮你解决,分享经验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