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朋友,大牛,帮忙看看电路,谢谢啊?

楼主(2016-04-14):
PD11是光敏二极管,采集到光信号是释放电荷;该电荷经过U1(OPA129U)转化成电压;想问一下U4A-2904A的功能是什么作用?谢谢

网友A:
电压比较器,输入大于8V时输出由低转高。但R30是否画错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电压比较器,输入大于8V时输出由低转高。但R30是否画错了

应是画错了,放大才对,OPA129如用在开关比较电路,浪费了IC,想当年,129是对共产陈营禁售的。

网友C:
没有错吧,R30产生一个磁滞。。。。施密特触发器

网友D:
就是滞回比较器啊,1M的阻值一般都是设置滞回用的,一般负反馈电阻不会选这么大的     而且前面信号还配有较大的RC,再加上反馈的电容,应该是一个三角波输出吧

网友E:
129129是I/V转换,
2904是迟滞比较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