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求助帖

楼主(2016-04-14):
大神帮忙看下,上电瞬间,Vout的变化是怎么算的?

网友A:
看书!

具体看《电路XX》类的书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书!

具体看《电路XX》类的书籍。

只要是我算出来不对·····我是先将C2短路和断路算出R但是e前面的系数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··

网友B:
零状态的阶跃响应,拉代变换。即得。时哉到S载,S载再到时哉。即求出V0的响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