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28M36芯片出厂是否固定有唯一的MAC地址?

楼主(2016-04-14):
求大神指导:F28M36芯片 是不是每一块都有自己的固定MAC地址?开发板上的MAC地址是属于芯片的还是板上别的芯片的或者是TI自己编辑的MAC地址?谢谢!

网友A:
不是F28M36芯片上自带的。
MAC地址也叫物理地址、硬件地址或链路地址,由网络设备制造商生产时写在硬件内部。代表的是网络上的一个设备。
这个硬件地址是OSI参考模型的第二层数据链路层,是相对与其他层次来讲的,并不是硬件电路自带的地址。
MAC地址一般由网卡生产厂家烧入网卡的EPROM中。

网友A:
实际上很多时候,这个mac地址是可以修改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实际上很多时候,这个mac地址是可以修改的。

请问那个F28M36芯片的以太网外设中可读可写的MACIA(MAC identify)寄存器指代的mac地址是什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那个F28M36芯片的以太网外设中可读可写的MACIA(MAC identify)寄存器指代的mac地址是什么? ...

F28M36有一组otp寄存器,好像用来存储MAC地址和相关信息的,写了就改不了了。没具体用过这个mcu,你再看看datasheet吧

网友B:
这个地址不是网卡里面自带的吗

网友B:
楼主是要通过网卡自己读写吗

网友:
芯片内部集成网卡了吗

网友:
都是网卡芯片自带的mac地址。

网友C:
每一个网络芯片都要有唯一的MAC地址,类似摩托车汽车的动机号码,手机的IMEI号一样。只是怎么写入或者固定在MCU还是在网络芯片方式不一样而已

网友D:
蓝牙有,这个不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