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导通条件理解,求大神指导

楼主(2016-04-14):
众所周知,PMOS管 是低电平导通,这个“低电平”是有什么样的范围?  如果在PMOS管的 栅极连接GND, 但是在源极 连接一个数字信号(高电平为10V, 低电平为-5V,占空比为50%),请问在PMOS管的 漏极输出波形是什么样的?高低电平的电压分别为多少?

网友A:
PMOS增强管通导条件:uG-uS<0 , 且 |uG-uS|>|uGS(th)|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MOS增强管通导条件:uG-uS|uGS(th)|

这个导通我也了解到了,但是像我前面说的,当我UG=0,US=-5V 时,请问 PMOS还是导通么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导通我也了解到了,但是像我前面说的,当我UG=0,US=-5V 时,请问 PMOS还是导通么? ...

不能

楼主:
如果此时不能导通,那请问,漏极的电位应为多少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果此时不能导通,那请问,漏极的电位应为多少?

只有你自己知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有你自己知道

  好的吧 , 不过谢谢您的帮忙

网友A:
你用 的 什么 型号 ?查查手册就知道 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 的 什么 型号 ?查查手册就知道 了

我使用的是NTLJD3119C-D ,这个信息在datasheet中哪里有标示?

网友C:
PMOS不是低电平导通,而是当门极与源极为反响电压,并且电压差大于导通门限时导通。提问中当源极为10伏时,满足上述导通条件,应该会导通;源极-5伏时,不能导通。至于能否持续导通及漏极电压,取决于源极和漏极的电路链接,比如有没有串接电阻,阻值大小,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

网友D:
一般直接上图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MOS不是低电平导通,而是当门极与源极为反响电压,并且电压差大于导通门限时导通。提问中当源极为10伏时, ...

谢谢朋友的解释  听你的解释,我对PMOS的理解有新的进度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一般直接上图吧

没有图  只是在学习PMOS时,遇到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