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干电池可以驱动LM7805吗?

楼主(2016-04-14):
干电池可以驱动LM7805吗?

网友A:
超过7.5V就可以了

网友B:
不怕干电池太贵?

网友C:
7805要求输入电压比较高,静态电流比较大,用干电池不是很合算呀。

网友D:
用电池的设备
7805 绝对不要用了
换更低功耗的LDO

网友E:
用电池的设备
7805 绝对不要用了
LDO也不行效率太低
换更高效率DC-DC开关稳压芯片或电荷泵芯片。

网友F:
lz问的是能不能用,不是效率啊,时间之类的。
答案是:能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用电池的设备
7805 绝对不要用了
LDO也不行效率太低

有什么型号推荐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lz问的是能不能用,不是效率啊,时间之类的。
答案是:能用。

好的 谢谢。不过知道能用了就要考虑功耗问题了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怕干电池太贵?

我做个效果的 能实现功能就可以  工作时间不需要太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超过7.5V就可以了

好的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7805要求输入电压比较高,静态电流比较大,用干电池不是很合算呀。

我做个效果的 能实现功能就可以  工作时间不需要太长

网友F:
其实,很多器件,耐压有范围的,干电池1.5v一节,调整数量,不用7805也应该能工作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有什么型号推荐吗?

效率很高。噪声很小。干电池专业稳压。

网友G:
怎么这样用呢?

网友H:
用电池还用7805,直接用电池供电不是更好,干扰更小。

同意。

网友I:
换LDO吧

给你说LDO用于电池不得行。还不信,真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