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求大神解析这个运算放大器的反馈

楼主(2016-04-14):
我用仿真电路(输入为蓝色,输出为红色),如图,当运算放大器没有接入负反馈的时候,出来的波形失真了,类似一个方波,但还是有点斜,于是我就把反相端接地,换一个端接电路,没接反馈时也是一个类似的方波,后接通开关反馈接到上面(正反馈),应该是(我想)输出端输出一个更接近方波的波形才对,然而输出来的是几乎没电压(如图,红色)???求大神解析原因

楼主:
汗,这图怎么上传成这样,问题就是接同相端的正反馈,为啥输出电压是一条0电压,而不是一个很(更)类似方波的波形(相比较于不接负反馈电路)

网友A:
你的键盘上没有“PrtScn”那个键么?Insert附近的那个?

网友B:
我就按照你说的直接分析吧,没有反馈,输出方波很大程度上类似比较器了,开环增益是很大的,所以你输出信号很大,供电电压有限,所以输出变成方波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汗,这图怎么上传成这样,问题就是接同相端的正反馈,为啥输出电压是一条0电压,而不是一个很(更)类似方 ...

运放如果不接负反馈而接正反馈的就是滞回比较器的用法    自然就是方波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运放如果不接负反馈而接正反馈的就是滞回比较器的用法    自然就是方波信号 ...

接了正反馈,反而没有了方波,我是不理解这个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接了正反馈,反而没有了方波,我是不理解这个

百度“迟滞比较器”。看看什么是迟滞比较器。

减少比较器迟滞,又可输出方波了。参见下图。

方波前、后沿的陡度取决于比较器(在此为运放LM307)速度:SR(压摆率)。与比较器迟滞大小无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百度“迟滞比较器”。看看什么是迟滞比较器。

减少比较器迟滞,又可输出方波了。参见下图。

谢谢大神

网友E:
电圧并联正反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