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GBT走线

楼主(2016-04-14):
所选IGBT封装为TO-247,计划过最大电流为30A,请问C E级的线怎么走啊? 两引脚间距离只有5.45mm,而走线那么粗,怎么才能做到不相互影响呢?  第一次用IGBT这种大功率管子,不知道如何才能使其安全稳定的工作,请有经验的前辈们指教!

网友A:
做板子的时候可以适当加厚铜箔

网友B:
超大电流的走线设计时要特别注意,主要有以下几个方法:加厚铜箔,不过一般的制板厂商的工艺性要求,不会加到太厚;另外一个是走线表面不覆盖绿油,镀锡处理,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加厚了铜箔;另外一种是走线不涂敷绿油,上面焊接导线或者使用螺钉紧固铜条,这样大电流就不用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