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7710读数和电压值对不上

楼主(2016-04-14):
ref+为2.5V,ref-接地。
AVDD、DVDD为5V。
VBIOS为2.5V。
增益1、24位AN-接地
AN+ 1V读数132c00
AN+2V读数3e0212
AN+3V读数6b0325

以1V为例计算:132c00对应十进制数为1256448
1256448/16777215*2.5V=0.187V,也不是1V啊,不知道怎么回事呢

网友A:
相对于电源电压,信号太大了,5V电源无法满足你的输入电压范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相对于电源电压,信号太大了,5V电源无法满足你的输入电压范围。

按照手册我这样设置应该输入范围是0-2.5V呀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按照手册我这样设置应该输入范围是0-2.5V呀

哦,看错了,我把Vbias当作“Common-Mode Voltage Range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