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t7022求教

楼主(2016-04-14):
(无正文)

楼主:
真的没人吗?自顶

网友A:
先确认你写进去了没?

网友A:
默认是写保护的

楼主:
还有就是我利用手册的计算方法计算,算出的校表参数总是和源码中的校表参数有区别,想问问大神校表参数是如何得出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用源码校正A相电压,确实是正确的,我想在想知道他源码的校表寄存器如何写进去的,@ningling_21 朋友能给 ...

先禁止写保护并清除以前的校表数据,再写入新的校表数据,再允许写保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禁止写保护并清除以前的校表数据,再写入新的校表数据,再允许写保护 ...

我把步骤如下:
1.第一次先把原来的校表参数65,0b,44,软件屏蔽了,然后用标准表测一下大概228V,并把它写入到校表函数中测出228左右,----证明校表函数正确了。(这个做到了)

2.把校表函数软件屏蔽,利用校表参数65.0b,44测出228V左右--证明校表参数正确(这个做到了)

3.由第1步来验证的出校表参数,,我利用软件得出的227.85v,根据(228/227.85)-1*83...这个值,(利用手册的方法)但是怎么也算不出校表参数65,0b,44

以上就是我电压校正的问题,求您帮忙解答一下,万分感谢。

楼主:
还有问一句,如何执行您说的:先禁止写保护并清除以前的校表数据,再写入新的校表数据,再允许写保护操作啊?在main()的硬件初始化后面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把步骤如下:
1.第一次先把原来的校表参数65,0b,44,软件屏蔽了,然后用标准表测一下大概228V,并把 ...

由于实际的电压不稳定,会导致计算结果有一定误差,不可能一点不差

一般情况,计算出校准参数后,如果测量结果比较准确,没必要再反向计算校准参数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问一句,如何执行您说的:先禁止写保护并清除以前的校表数据,再写入新的校表数据,再允许写保护操作啊 ...

”先禁止写保护并清除以前的校表数据,再写入新的校表数据,再允许写保护操作“

这些是在校准函数里面的,是在硬件初始化后面

校表过程是条件触发的(例如按键),不是每次上电都校准,校准后数据要保存,下次上电读出校准数据并初始化芯片。

楼主:
那个校表参数一般怎么得到,我现在如果想做一个新表,是根据手册中的方法来自己计算出校表参数吗?
还有,您能告诉我这个课题做这个课题校表具体是什么意思,我感觉我半个多月都没理解校表的意义在哪里啊?

网友B:
用过,但是没说清楚什么问题,看了几遍没看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个校表参数一般怎么得到,我现在如果想做一个新表,是根据手册中的方法来自己计算出校表参数吗?
还有, ...

做新表,就要根据实际数值并由手册中的公式计算出校准参数,写入校准寄存器

校表是为了使测量更加准确

楼主:
谢谢!我今天似乎有了很大的突破了,明白了校表寄存器的得来方法,非常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过,但是没说清楚什么问题,看了几遍没看懂

校表是先从电压,再电流,再有功功率的步骤来校表吗?还有校准这些参数都是:1.先关闭校表函数,校表参数;2.测量相应的数值;3.根据手册的方法来确定校表参数4.用校表参数来测量。最终目的(使得校表函数和校表参数的值接近即可)
以上的步骤是个人理解对吗?@ningling_21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校表是先从电压,再电流,再有功功率的步骤来校表吗?还有校准这些参数都是:1.先关闭校表函数,校表参数 ...

校表的步骤,芯片手册里有,你说的这个步骤也没错

校表时应该用稳定的输入源,电压电流功率是恒定的,这样测出的数据计算出校准参数写入寄存器

最终目的不是让函数和参数的值接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校表的步骤,芯片手册里有,你说的这个步骤也没错

校表时应该用稳定的输入源,电压电流功率是恒定的,这 ...

那校表的最终结果是达到什么样的要求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校表的最终结果是达到什么样的要求呢?

使当前的计量表的测量结果尽可能的准确(和标准表对比),也就是误差尽可能的小

网友B:
校表最终目的使测量值最接近标准值,至于多少合格,就看你提供的标准仪器等级,以及你的设计所能达到的等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