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牛人杂谈] C51结构、联合和枚举的使用

楼主(2016-04-14):
为了更有效的处理更复杂的数据,C 语 言引入了构造类型的数据类型。构造类型就是将一批各种类型的数据放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殊 类型的数据。之前讨论过的数组也算是一种构造类型的数据,单片机c语言 中的构造类型还有结构、 枚举和联合。
  结构
  结构是一种数据的集合体,它能按需要将不一样类型的变量组合在一起,整个集合体用 一个结构变量名表示,组成这个集合体的各个变量称为结构成员。理解结构的概念,能用 班级和学生的关系去理解。班级名称就相当于结构变量名,它代表所有同学的集合,而每个 同学就是这个结构中的成员。使用结构变量时,要先定义结构类型。一般定义格式如下:
  struct 结构名 {结构元素表};
  例子:struct FileInfo
  {
  unsigned char FileName[4]; unsigned long Date; unsigned int Size;
  }
  上面的例子中定义了一个简单的文件信息结构类型,它可用于定义用于简单的单片机文 件信息,结构中有三个元素,分别用于操作文件名、日期、大小。因为结构中的每个数据成 员能使用不一样的数据类型,所以要对每个数据成员进行数据类型定义。定义好一个结构类 型后,能按下面的格式进行定义结构变量,要注意的是只有结构变量才能参与程序的执 行,结构类型只是用于说明结构变量是属于那一种结构。
  struct 结构名 结构变量名 1,结构变量名 2……结构变量 N; 例子:struct FileInfo NewFileInfo, OleFileInfo;
  通过上面的定义 NewFileInfo 和 OleFileInfo 都是 FileInfo 结构,都具有一个字符型数组 一个长整型和一个整形数据。定义结构类型只是给出了这个结构的组织形式,它不会占用存 储空间,也就说结构名是不能进行赋值和运算等操作的。结构变量则是结构中的具体成员, 会占用空间,能对每个成员进行操作。
  结构是允许嵌套的,也就是说在定义结构类型时,结构的元素能由另一个结构构成。 如:
  struct clock
  {
  unsigned char sec, min, hour;
  }
  struct date
  {
  unsigned int year;
  unsigned char month, day;
  struct clock Time; //这是结构嵌套
  }
  struct date NowDate; //定义 data 结构变量名为 NowDate
  开始学习的朋友看到这可能会发问:“各个数据元素要如何引用、赋值呢?”使用结构变量 时是通过对它的结构元素的引用来实现的。引用的方法是使用存取结构元素成员运算符“。” 来连接结构名和元素名,格式如下:
  结构变量名。结构元素
  要存取上例结构变量中的月份时,就要写成 NowDate..year。而嵌套的结构,在引用元 素时就要使用多个成员运算符,一级一级连接到最低级的结构元素。要注意的是在 单片机c语言 中 只能对最低级的结构元素进行访问,而不可能对整个结构进行操作。操作例子:
  NowDate.year = 2005;
  NowDate.month = OleMonth+ 2; //月份数据在旧的基础上加 2
  NowDate.Time.min++; //分针加 1,嵌套时只能引用最低一级元素 一个结构变量中元素的名字能和程序中其他地方使用的变量同名,因为元素是属于它所在 的结构中,使用时要用成员运算符指定。
  结构类型的定义还能有如下的两种格式。
  struct
  {
  结构元素表
  } 结构变量名 1,结构变量名 2……结构变量名 N;
  例:struct
  {
  unsigned char FileName[4]; unsigned long Date; unsigned int Size;
  } NewFileInfo, OleFileInfo;
  这一种定义方式定义没有使用结构名,称为无名结构。通常会用于程序中只有几个确定 的结构变量的场合,不能在其它结构中嵌套。
  另一种定义方式如下:
  struct 结构名
  {
  结构元素表
  } 结构变量名 1,结构变量名 2……结构变量名 N;
  例:struct FileInfo
  {
  unsigned char FileName[4]; unsigned long Date; unsigned int Size;
  } NewFileInfo, OleFileInfo;
  使用结构名能便于阅读程序和便于以后要在定义其它结构中使用。 枚举
  在程序中经常要用到一些变量去做程序中的判断标志。如经常要用一个字符或整型变量
  去储存 1 和 0 做判断条件真假的标志,但我们也许会疏忽这个变量只有当等于 0 或 1 才是有
  效的,而将它赋上别的值,而使程序出错或变的混乱。这个时候能使用枚举数据类型去定义变 量,限制错误赋值。枚举数据类型就是把某些整型常量的集合用一个名字表示,其中的整型 常量就是这种枚举类型变量的可取的合法值。枚举类型的二种定义格式如下:
  enum 枚举名 {枚举值列表} 变量列表;
  例 enum TFFlag {False, True} TFF;
  enum 枚举名 {枚举值列表};
  emum 枚举名 变量列表;
  例 enum Week {Sun, Mon, Tue, Wed, Thu, Fri, Sat};
  enum Week OldWeek, NewWeek;
  看了上面的例子,你也许有一个地方想不通,那就是为什么枚举值不用贬值就能使 用?那是因为在枚举列表中,每一项名称代表一个整数值,在默认的情况下,编译器会自动 为每一项赋值,第一项赋值为 0,第二项为 1…。..如 Week 中的 Sun 为 0,Fri 为 5。C 语言也 允许对各项值做初始化赋值,要注意的是在对某项值初始化后,它的后续的各项值也随之递 增。如:
  enum Week {Mon=1, Tue, Wed, Thu, Fri, Sat, Sun};
  上例的枚举就使 Week 值从 1 到 7,这样会更符合我们的习惯。使用枚举就如变量一样, 但在程序中不能为其赋值。
  联合
  联合同样是 C 语言中的构造类型的数据结构。它和结构类型一样能包含不一样类型的 数据元素,所不一样的是联合的数据元素都是从同一个数据地址开始存放。结构变量占用的内 存大小是该结构中数据元素所占内存数的总和,而联合变量所占用内存大小只是该联合中最 长的元素所占用的内存大小。如在结构中定义了一个 int 和一个 char,那么结构变量就会占
  用 3 个字节的内存,而在联合中同样定义一个 int 和一个 char,联合变量只会占用 2 个字节。 这种能充分利用内存空间的技术叫‘内存覆盖技术’,它能使不一样的变量分时的使用同一 个内存空间。使用联合变量时要注意它的数据元素只能是分时使用,而不能同时使用。举个 简单的例子,程序先为联合中的 int 赋值 1000,后来又为 char 赋值 10,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引用
  int 了,不然程序会出错,起作用的是最后一次赋值的元素,而上一次赋值的元素就失效了。 使用中还要注意定义联合变量时不能对它的值初始化、能使用指向联合变量的指针对其操 作、联合变量不能作为函数的参数进行传递,数组和结构能出现在联合中。
  联合类型变量的定义方法和结构的定义方法差不多,只要把关键字 struct 换用 union 就 能了。联合变量的引用方法除也是使用‘。’成员运算符。
  下面就用一个综合的例子说明三种类型的简单使用。
  #include 《AT89X51.H》
  #include 《stdio.h》
  void main(void)
  {
  enum TF {
  False, True} State; //定义一个枚举,使程序更易读
  union File { //联合中包含一数组和结构,
  unsigned char Str[11]; //整个联合共用 11 个字节内存
  struct FN {
  unsigned char Name[6],EName[5];} FileName;
  } MyFile;
  unsigned char Temp;
  SCON = 0x50; //串行口方式 1,允许接收
  TMOD = 0x20; //定时器 1 定时方式 2
  TCON = 0x40; //设定时器 1 开始计数
  TH1 = 0xE8; //11.0592MHz 1200 波特率
  TL1 = 0xE8; TI = 1;
  TR1 = 1; //启动定时器
  State = True; //这里演示 State 只能赋为 False,True 两个值,其它无效
  //State = 3;这样是错误的
  printf (“Input File Name 5Byte: \n”);
  scanf(“%s”, MyFile.FileName.Name); //保存 5 字节字符串要 6 个字节
  printf (“Input File ExtendName 4Byte: \n”);
  scanf(“%s”, MyFile.FileName.EName);
  if (State == True)
  {
  printf (“File Name : ”);
  for (Temp=0; Temp《12; Temp++)
  printf (“%c”, MyFile.Str[Temp]); //这里列出所有的字节
  printf (“\n Name :”);
  printf (“%s”, MyFile.FileName.Name);
  printf (“\n ExtendName :”);
  printf (“%s”, MyFile.FileName.EName);
  }
  while(1);
  }

网友A:
枚举类型没有用过,不是太熟悉,是不是其实就是定义为了0,1,2,3……等等等啊。

网友B:
还有USB里面的枚举,和C语言中的枚举是一个内容吧

楼主:
联合类型变量的定义方法和结构的定义方法差不多,只要把关键字 struct 换用 union 就行了。

网友:
结构体(struct)是由一系列具有相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的数据构成的数据集合,叫做结构。
  枚举在C/C++/c#中,是一个被命名的整型常数的集合,枚举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。
  例如表示星期的SUNDAY, MONDAY, TUESDAY, WEDNESDAY, THURSDAY, FRIDAY,
  SATURDAY, 就是一个枚举。
  在进行某些算法的C语言编程的时候,需要使几种不同类型的变量存放到同一段内存单元中。也就是使用覆盖技术,几个变量互相覆盖。这种几个不同的变量共同占用一段内存的结构,在C语言中,被称作“共用体”类型结构,简称共用体,也叫联合体。

网友C:
结构和联合:
1. 结构和联合都是由多个不同的数据类型成员组成, 但在任何同一时刻,联合中只存放了一个被选中的成员, 而结构的所有成员都存在。
2. 对于联合的不同成员赋值, 将会对其它成员重写, 原来成员的值就不存在了, 而对于结构的不同成员赋值是互不影响的。
联合是 ANSI-C 和 D 支持的另一种复合类型,它与结构密切相关。联合是一种复合类型,其中,定义了一组不同类型的成员,并且所有成员对象都占用同一存储区域。因此,根据联合的指定方式,联合是一个变体类型的对象,在任何给定时间内仅有一个成员有效。通常,使用其他变量或状态部分来指示当前处于有效状态的联合成员。联合的大小为其最大成员的大小,用于联合的内存对齐为联合成员所需的最大对齐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