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理解计量芯片5000:1动态范围内的精度?

楼主(2016-04-14):
上图是计量芯片手册的说明,如其中一项有功电能测量误差5000:1范围误差在0.1%。这如何理解这其中的5000:1?

网友A:
动态范围,比如电流测量范围从100A:0.02A

网友B:
动态范围最早是信号系统的概念,一个信号系统的动态范围被定义成最大不失真电平和噪声电平的差。

网友B:
这是什么计量芯片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