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MOS Buck电路请教

楼主(2016-04-14):
各位好,想用PMOS来做buck电路,将12V降成5V输出,单片机(工作电压5V)可以输出50K~100KHz的互补PWM信号,用驱动电磁炉IGBT的图腾柱电路方式驱动PMOS,如图所示,测试起来,PMOS好像无法关断,请问是否是图中QH3三极管处在放大状态,输出电压过低,没办法关闭PMOS呢?要怎么改呢?多谢。

网友A:
没有烧么?
你这电路一上电就应该烧掉QH2 QH3当中的至少一个,两个都烧掉也不奇怪。。。。

网友B:
驱动级改在PP一定行,

楼主:
不好意思,刚图贴错了,已更新;烦请再帮忙看看。

网友A:
Cx导致PMOS无法快速关闭,甚至始终无法关闭

楼主:
可否请戈兄解释一下。谢谢。

网友A:
PWM0H输出0,开始关闭过程,R1/Cx放电,时间常数大约微秒级,但放电到QH1关闭的时间要长很多

楼主:
我现在是设50KHz,占空比50%,PWM0H输出时间也有10个us,QH1还是关闭不了;如果我把Cx拿掉,PMOS可以关得掉吗?

网友A:
GS并联电阻帮助不大吧? 应该减小驱动电路的输出阻抗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