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3820F2812程序重写

楼主(2016-04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烧写   你会吗     如果没有新的程序   那就只擦除  别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烧写   你会吗     如果没有新的程序   那就只擦除  别写

我是想擦除芯片,再烧写其他程序,烧写没有问题
但是操作方法不知道
另外就是解锁输入密码提示不对,密码是正确的,可能操作有问题
谢谢版主

网友B:
怎?就是一般的看ccs上的擦写与编程选项的操做的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是想擦除芯片,再烧写其他程序,烧写没有问题
但是操作方法不知道
另外就是解锁输入密码提示不对,密码 ...

首先 确保板子没有被锁    如果锁了   烧写需要知道秘钥
这个要谨慎操作
如果你不特意设置的话  烧写时肯定是先擦除了

网友C:
这个一般都是先编译好了的,在直接的采用下载器吧程序下载到目标板上的

网友D:
楼主直接下载就行吧。

网友D:
dsp前期还是在ram运行,然后再下载的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,我把详细的过程贴图说明,可能我说的不够明确,谢谢

网友E:
重新写的话就就按照说明的一步步操作的还是?

网友F:
板子有没有被锁,如果有锁得解锁的

网友G:
另外就是解锁输入密码提示不对,密码是正确的

确定密码是对的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确定密码是对的吗

密码是对的,但是输入密码,unlock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