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牛人杂谈]
类的静态成员

楼主(2016-04-14):
TE, se, ic, TI
类的静态成员包括静态数据成员和静态函数成员两部分。

一、静态数据成员:
   类体中的数据成员的声明前加上static关键字,该数据成员就成为了该类的静态数据成员。和其他数据成员一样,静态数据成员也遵守public/protected/private访问规则。同时,静态数据成员还具有以下特点:
   1.静态数据成员的定义。
   静态数据成员实际上是类域中的全局变量。所以,静态数据成员的定义(初始化)不应该被放在头文件中。
其定义方式与全局变量相同。举例如下:

xxx.h文件
class base{
private:
static const int _i; //声明,标准c++支持有序类型在类体中初始化,但vc6不支持。
};

xxx.cpp文件
const int base::_i=10; //定义(初始化)时不受private和protected访问限制.

注:不要试图在头文件中定义(初始化)静态数据成员。在大多数的情况下,这样做会引起重复定义这样的错误。即使加上#ifndef #define #endif或者#pragma once也不行。

    2.静态数据成员被类的所有对象所共享,包括该类派生类的对象。即派生类对象与基类对象共享基类的静态数据成员。举例如下:
class base
{ public :
    static int _num; //声明
};
int base::_num=0;   //静态数据成员的真正定义

class derived:public base
{
};

main()
{  base  a;
   derived  b;
   a._num++;
   cout<<"base class static data number _num is"<<a._num<<endl;
   b._num++;
   cout<<"derived class static data number _num is"<<b._num<<endl;
}
// 结果为1,2;可见派生类与基类共用一个静态数据成员。

   3.静态数据成员可以成为成员函数的可选参数,而普通数据成员则不可以。举例如下:
class base
{ public :
    static int _staticVar;
    int  _var;
    void foo1(int  i=_staticVar); //正确,_staticVar为静态数据成员
    void foo2(int  i=_var);  //错误,_var为普通数据成员
};

    4.★静态数据成员的类型可以是所属类的类型,而普通数据成员则不可以。普通数据成员的只能声明为所属类类型的指针或引用。举例如下:

class base
{ public :
    static base  _object1;//正确,静态数据成员
    base  _object2; //错误
    base  *pObject; //正确,指针
    base  &mObject; //正确,引用
};

     5.★这个特性,我不知道是属于标准c++中的特性,还是vc6自己的特性。
静态数据成员的值在const成员函数中可以被合法的改变。举例如下:

class base
{ public:
     base(){_i=0;_val=0;}
     mutable int _i;
     static int _staticVal;
     int _val;
     void test()const   //const 成员函数
    { _i++;         //正确,mutable数据成员
     _staticVal++;  //正确,static数据成员
     _val++;        //错误
    }
};
int base::_staticVal=0;

二,静态成员函数
     1.静态成员函数的地址可用普通函数指针储存,而普通成员函数地址需要用类成员函数指针来储存。举例如下:
class base
{
  static int func1();
  int func2();
};

int (*pf1)()=&base::func1;       //普通的函数指针
int (base::*pf2)()=&base::func2; //成员函数指针

    2.静态成员函数不可以调用类的非静态成员。因为静态成员函数不含this指针

    3.静态成员函数不可以同时声明为 virtual、const、volatile函数。举例如下:
class base
{
   virtual static void func1();  //错误
   static void func2() const;    //错误
   static void func3() volatile; //错误
};

楼主:
最后要说的一点是,静态成员是可以独立访问的,也就是说,无须创建任何对象实例就可以访问。

网友:
C++的内容,很少有人用C++开发单片机

网友A:
静态类与静态变量是相似的概念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