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四轴技术交流] 定点时gps数据处理问题

楼主(2016-04-14):
   目前正在实现gps定点功能,但是读出来的数飘移挺大的,在水平精度一点几的情况,gps长时间静态观察达十向米,各位如何处理这种飘移呢? 我在apm程序中仔细查找了番,但是没有找到其中对gps读数进行处理的部分,有谁知道吗? 各位有自己比较好的定点算法或者gps数据处理算法,能否指点吗?

网友A:
先顶一个,,目前也想做这块 ,某宝买的M8N模块,飘移同样恐怖,难道没有用差分就这么low?简单的取均值不知道能不能调整过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