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ds560v2仿真器突然连接不上,报了一个奇怪错误

楼主(2016-04-14):
一开始仿真还是好好的,用了几次就突然不行了,就出现下面的错误:

ICEPLCK_C : Error - 501 @0x0

提示什么....The built-in scan-path length measurement failed.....等等英文,芯片是TMS320C6748,求助啊

网友A:
显示路径方面的错误的,先看下你的那些源文件放的位置路径上有中文的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显示路径方面的错误的,先看下你的那些源文件放的位置路径上有中文的没

路径都是英文,一开始仿真还是好好的,用了几次就突然不行了,就出现这种错误

网友B:
重新安装一下驱动试试

网友B:
换一根usb线。

网友C:
这个错误看不出原因啊     想想改动了哪里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