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的硬件串口能不能作为普通IO口使用

楼主(2016-04-14):
敢问大神,STM8的串口、外接晶振引脚能不能配置成普通IO口来使用呢,

楼主:
怎么配置呢,是要把原来的串口功能关掉、然后在设置为普通IO口是吧

楼主:
搞定了、其实根本不用关闭硬件什么的,就直接设置IO口模式,就能作为普通IO口用了。用示波器搞定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搞定了、其实根本不用关闭硬件什么的,就直接设置IO口模式,就能作为普通IO口用了。用示波器搞定 ...

它本来就是IO口。直接做个IO配置就好,不要额外配置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搞定了、其实根本不用关闭硬件什么的,就直接设置IO口模式,就能作为普通IO口用了。用示波器搞定 ...

对。
STM8只要不使能AF功能就是GPIO
古代的MCU大多这样

网友C:
就直接设置IO口模式,就能作为普通IO口用了

默认就是普通IO吧,串口功能需要配置

网友D:
当然可以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