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【Nucleo-F446ZE】ST-Link mass storage驱动

楼主(2016-04-14):
安装了stsw-link009的驱动,可以识别 到一个驱动 。

但是插上板子,还是有个ST-Link mass storage驱动的驱动 不能识别,这个要安装什么呢?

网友A:
似乎不需要安装软件就可以。。。。。难道你的机器不一样?

网友B:
stsw-link009是哪个版本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tsw-link009是哪个版本

从官网下的最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似乎不需要安装软件就可以。。。。。难道你的机器不一样?

不安装驱动也可以?
009还是要安的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