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这三个运放组成的电路如何分析?

楼主(2016-04-15):
只听到大概地说是把正负信号都整为正信号,高频叠加为低频,具体应该如何分析呢?
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?感谢!

运放型号为NE5532

网友A:
左侧,反相放大器;
输出信号分为两路,
一路原始信号,一路经右侧上面运放处理,
这两路在右侧下方运放相加。

搞清每个运放的传递关系。

网友B:
IC301A构成反相交流放大器。后面2个运放IC302A、IC302B构成有源全波整流。C304积分低通滤波,IC302B的第7脚输出直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C301A构成反相交流放大器。后面2个运放IC302A、IC302B构成有源全波整流。C304积分低通滤波,IC302B的第7脚 ...

十分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