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沿220V交流调光电路的疑惑,望大神解答!!!

楼主(2016-04-15):
新帖发错区,再发一次,管理员哥哥手下留情,谢谢。
本人目前在做一份220V交流电后沿调光的电路,可是网上能找到的后沿调光资料都是MOSFET对直流电进行调光的。我根据收集到的资料画了一份原理图(见电路图),关于后沿调光和针对本电路,有如下困惑:1、个人理解,后沿调光的基本原理是在交流电压过零的时候打开MOS管,到达所需功率时关断MOS管,那么按照国内家用电频率50Hz计算的话,是不是控制信号只要在一个交流周期内,从检测到过零开始控制MOS管打开,并且一直维持到关断就可以了(控制信号频率=50Hz)?如下图所示:

还是说是其他方式控制呢?谢谢

2、电路是我参照IR2111手册上的电路改造的,贴上电路图:

以前没有玩过MOSFET,也就大学的那点模电功底。所以我想请教下,这个电路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?其实我最关心的是:

1)MOSFET主回路中,家用电经过1N4007(假设电流较小,比如0.5A)整流后,通过MOSFET调光,这样设计有没有问题?

2)看到网上有帖子说IR系列MOSFET驱动器(比如本例中所使用的IR2111)内部有隔离电路,所以不需要加光耦进行隔离。但是在芯片手册框图中并没有找到隔离的电路模块。那到底需不需要加光耦隔离呢? 如果需要的话,请问本例中所选用的光耦MOC3052能不能驱动IR2111,或者有没有什么方法判断所选的光耦能满足驱动要求?关键的参数有哪些?能有参考电路更是感激不尽,拜谢。

本人新手,可能很多问题都是很基本很低级的问题,但确是我现在相当困惑的地方,还望路过的大神指点一二,不胜感激。

楼主:
额添加了图片怎么没用呢??追加上我设想的后沿控制波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