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恢复保险丝有压降 问题

楼主(2016-04-15):
0508封装的500ma的自恢复保险丝 输入5V,输出居然只不到4.9V基本都是在4.7V,4.8V那个样子,负载不重,远远不到500ma电流,最大才几十毫安电流需求。

这个怎么回事,是保险丝质量差还是选的型号不对。

网友A:
自恢复保险有0.几伏的电压很正常啊

网友B:
自恢复 水平不够尽量不要用,很容易成为害人的东西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自恢复 水平不够尽量不要用,很容易成为害人的东西.

不用不行,这个不用随时都有可能因为接错线大电流把电路板搞坏的。用户使用随意性太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