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的元件默认字体如何修改(见图说明)

楼主(2016-04-15):
从原理图导过去后,PCB元件的默认字体从是  1.524高,0.254宽的
实在是不爽,画小板子的时候实在是太大了,每次都要手动批量修改,
有没有办法设置下,导过去后直接固定大小。
求PCB专家指导
我使用的软件是Altium designer 6.8

楼主:
人气不够,自己先顶下吧

楼主:
这个没人知道吗 奇怪

网友A:
顶一下 等大神解答

网友B(2016-08-08):
我说一下我用的方法,应该还有更方便的办法:SHIFT+F 后点一下任意一个丝印,比如R3;然后在出现的对话框里把 String type后面的Any改为same,然后确定,这样这一层所有的丝印名称都会被选中,然后在下一个对话框中 将 Text Hight和Text Width改为你自己想要的大小就可以。

网友C(2016-09-14):
应该是设置里

网友:
在PCB界面放一个元件时按TAB修改一下尺寸,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D:
思路没错,只是找错对象了,应该是在“Default”条目中才能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