阵列信号发生器

楼主(2016-04-15):
做一个100个单独可控的信号发生器,对于芯片选型方面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。是单片机还是FPGA?以及具体型号(方波信号即可  频率能到MHz就行)

网友A:
FPGA不可少,
可能还需要单片机。

网友B:
肯定是FPGA啦,100个并行任务,单片机忙不过来。

网友B:
你这不就是仪器里的Pattern Generator嘛,买一个就行了,还自己做,多不划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不就是仪器里的Pattern Generator嘛,买一个就行了,还自己做,多不划算。 ...

哪里有卖吗,可是一般不是只有几个通道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