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电晶体管

楼主(2016-04-15):
做一套检测装置,需要一个稳定的光电晶体管来接收光信号,但是我们环境的温度变化会从常温到-60℃,这么大幅度的温度变化,有没有比较稳定的光电晶体管呢(不要求恒定不变,变化幅度不要太大即可)?求推荐!不胜感激。发光体同样会受到温度变化的冲击。

网友A:
如此低温下,只有军用级器件能满足,且需做温度补偿。

网友A:
不对,军用级只能到-55度,那用宇航级吧,准备被价格吓死!

网友B:
要测什么信号?

网友B:
光电晶体管在设备内部可以用光纤连接到外部环境,所以不一定需要直接承受那么低温度的器件

网友C:
设法给光电管弄个恒温环境咯,比如,恒温于50℃

网友D:
十一年前做过-70度到产品,用的住友的PD。
pin到响应度随温度变化不大。
如果实在有影响,可以加热啊。

网友E:
确实,可通过介质等无源方式把光耦合进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