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在字摸软件里可以做这样的图标么?

楼主(2016-04-15):
我想在用STM32F103CB控制TFT触摸屏显示这样的图标,不用SD卡,不知道可不可行?还想问一下在字摸软件上怎么制作类似的图标?

网友A:
这是定制屏,高手用TFT+UCGUI也可以做到这种显示效果

网友B:
只读常数,和程序一样存flash。

好像TFT厂家有提供软件,把图转成数。

网友C:
可以做这样的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读常数,和程序一样存flash。

好像TFT厂家有提供软件,把图转成数。

把这样的图转换成数存flash占用的空间会有多大,外接个8m的W65X64不知道够不够用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把这样的图转换成数存flash占用的空间会有多大,外接个8m的W65X64不知道够不够用 ...

这个显然和图片大小、像素、色彩、数据格式有关系。

一个320x240像素的画面,
一个像素2字节,不至于8M吧?

另外,干吗要外扩flash,片内也可以利用。

网友D:
用TFT做显示的话一般采用分开的方法,数字单独取模、特殊符号单独取模、公司商标单独取模,然后在特定的屏幕位置显示响应的内容,占用不了多少空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TFT做显示的话一般采用分开的方法,数字单独取模、特殊符号单独取模、公司商标单独取模,然后在特定的屏 ...

外用flash主要用到断电**功能,没用过TFT屏,也不知道字模会占多大的空间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外用flash主要用到断电**功能,没用过TFT屏,也不知道字模会占多大的空间 ...

单片机片内也是flash啊,掉电不会丢失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