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R2101驱动MOSFET没有输出

楼主(2016-04-15):
如图,在protues中仿真测试IR2101驱动MOSFET,从波形来看,IR2101有输出,但是为什么MOSFET没有打开呢?最后的部分使用1N4007对220V的交流电进行整流后接到N-MOSFET上,求赐教,不胜感激。

网友A:
为什么不用低端驱动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不用低端驱动?

他是高端的开关,用高端没有错

网友B:
漏极没有电压?

网友B:
交流电源无效?可能是仿真工具的BUG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他是高端的开关,用高端没有错

这电路,Q1和R4换个位置有什么区别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电路,Q1和R4换个位置有什么区别

你说的好有道理,我已经无言以对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楼主,此自举升压是低频和静态下用不了的。我用过,当初还以为捡到宝了,以为有这么好的带隔离电源又带驱动,结果还是自己加了个隔离电源才用的上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此自举升压是低频和静态下用不了的。我用过,当初还以为捡到宝了,以为有这么好的带隔离电源又带驱动 ...

只要电容足够大,低频也可以用。
但占空比不能达到100%