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emoCode下载] 【跟我学M4】驱动MPU6050六轴传感器

楼主(2016-04-15):
MPU-6000(6050)为全球首例整合性6轴运动处理组件,相较于多组件方案,免除了组合陀螺仪与加速器时之轴间差的问题,减少了大量的封装空间。

感测范围
MPU-6000(6050)的角速度全格感测范围为±250、±500、±1000与±2000°/sec (dps),可准确追踪快速与慢速动作,并且,用户可程式控制的加速器全格感测范围为±2g、±4g±8g与±16g。产品传输可透过最高至400kHz的IC或最高达20MHz的SPI(MPU-6050没有SPI)。MPU-6000可在不同电压下工作,VDD供电电压介为2.5V±5%、3.0V±5%或3.3V±5%,逻辑接口VVDIO供电为1.8V± 5%(MPU6000仅用VDD)。MPU-6000的包装尺寸4x4x0.9mm(QFN),在业界是革命性的尺寸。其他的特征包含内建的温度感测器、包含在运作环境中仅有±1%变动的振荡器。

应用
运动感测游戏 现实增强 电子稳像 (EIS: Electronic Image Stabilization) 光学稳像(OIS: Optical Image Stabilization) 行人导航器 “零触控”手势用户接口 姿势快捷方式 认证

市场
智能型手机 平板装置设备 手持型游戏产品 游戏机 3D遥控器 可携式导航设备

特征
以数字输出6轴或9轴的旋转矩阵、四元数(quaternion)、欧拉角格式(Euler Angle forma)的融合演算数据。 具有131 LSBs/°/sec 敏感度与全格感测范围为±250、±500、±1000与±2000°/sec 的3轴角速度感测器(陀螺仪)。 可程式控制,且程式控制范围为±2g、±4g、±8g和±16g的3轴加速器。 移除加速器与陀螺仪轴间敏感度,降低设定给予的影响与感测器的飘移。 数字运动处理(DMP: Digital Motion Processing)引擎可减少复杂的融合演算数据、感测器同步化、姿势感应等的负荷。 运动处理数据库支持Android、Linux与Windows 内建之运作时间偏差与磁力感测器校正演算技术,免除了客户须另外进行校正的需求。 以数位输出的温度传感器 以数位输入的同步引脚(Sync pin)支援视频电子影相稳定技术与GPS 可程式控制的中断(interrupt)支援姿势识别、摇摄、画面放大缩小、滚动、快速下降中断、high-G中断、零动作感应、触击感应、摇动感应功能。 VDD供电电压为2.5V±5%、3.0V±5%、3.3V±5%;VDDIO为1.8V± 5% 陀螺仪运作电流:5mA,陀螺仪待命电流:5µA;加速器运作电流:350µA,加速器省电模式电流: 20µA@10Hz 高达400kHz快速模式的I2C,或最高至20MHz的SPI串行主机接口(serial host interface) 内建频率产生器在所有温度范围(full temperature range)仅有±1%频率变化。 使用者亲自测试 10,000 g 碰撞容忍度 为可携式产品量身订作的最小最薄包装 (4x4x0.9mm QFN) 符合RoHS及环境标准。

MPU6050六轴传感器结合SmartM-M451迷你板演示【记得选择超清播放哟】:

播放地址:http://player.youku.com/player.php/sid/XMTQxMDQ0NDc3Mg/v.swf

网盘资料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gdO1fKv 密码:w5kt

网友A:
新唐的I2C控制mpu6050的时候能够达到400K的读写速度吗

网友B:
MPU6050不只是简简单单整合了3轴陀螺仪、3轴加速器;其含可藉由第二个I2C端口连接其他厂牌之加速器、磁力传感器、或其他传感器的数位运动处理(DMP: Digital Motion Processor)硬件加速引擎,由主要I2C端口以单一数据流的形式,向应用端输出完整的9轴融合演算技术。
InvenSense 的运动处理资料库,可处理运动感测的复杂数据,降低了运动处理运算对操作系统的负荷,并为应用开发提供架构化的API。

网友C:
VDD供电电压为2.5V±5%、3.0V±5%、3.3V±5%;
这意思就是2.5到3.3都可以正常工作了。

网友B(2021-11-15):
正在学这个,下载看看。

网友B:
视频没了。

网友D:
正好有点空,学习看看

网友E(2023-01-15):
资料不错啊,这么久了还能下载。

网友F:
如何用MPU6050替换ICM20602

网友G:
用完dmp之后还需要滤波吗

网友H:
一个单片机如何联接两个mpu6050?

网友I:
mpu6050怎么通过角速度积分得到角度

网友J:
MPU6050 加速度计 陀螺仪 可以实现数据融合吗

网友K:
mpu6050与mpu9250驱动代码有什么区别

网友L:
mpu6050的角度数据为什么会慢慢的变化

网友M:
如何将mpu6050的数据处理成角度?

网友N:
MPU6050对加速度积分得速度和路程的效果怎样

网友O:
如何用MPU6050来实现计步器功能

网友P:
感谢分享,正好在学这个。

网友Q:
能不能讲解mpu6050中DMP输出的四元数及欧拉角是什么样的

网友R:
MPU6050 测到的数据是什么?怎么使用这些数据?

网友S:
MPU-60X0提供完整的9轴运动融合输出到其主I2C或SPI端口(SPI仅在MPU-6000上可用

网友T:
MPU6050+M4的板子是否可以测算位移

网友U:
mpu6050 怎么从 原始数据获得 四元数的

网友Q:
为什么mpu6050读出来全是0xff

网友G:
如何设置mpu6050的量程

网友V:
mpu6050读出来的数据全为零是怎么回事

网友W:
怎么处理mpu6050的数据

网友X:
看看,学习一下,MPU6050很经典的一颗6轴传感器。

网友Y:
引用 网友F:
如何用MPU6050替换ICM20602

MPU6050两者程序是可以通用的,只需要改下ID即可就可以直接替换使用。ICM20602是6050的优化版本主要增加SPI通讯方式,改善了数据稳定性。

网友G(2023-04-17):
根据具体应用的需求和环境,选择适当的滤波器类型和参数,以确保数据质量和稳定性。

网友Z:
在使用 MPU6050 前,需要对其进行初始化配置以确保其能够正常工作。初始化的详细步骤包括打开 I2C 总线、设置 gyro 和 accel 的量程范围和采样率、使能 DLPF 滤波器等。

网友AA:
根据 MPU6050 提供的加速度和角速度值,可以计算出物体的运动状态、姿态角度等信息,并应用于具体的控制或导航任务中。

网友AB:
将 MPU6050 的 SDA、SCL 引脚分别连接到单片机的 I2C 数据线和时钟线上。同时,还需要将 MPU6050 的 VCC 和 GND 引脚分别接到单片机的电源和地线上。

网友AC:
在实际应用中,还需要注意 MPU6050 的采样精度、数据传输速率、噪声和温漂等因素对系统性能和精度的影响。

网友AD:
可以计算出物体的运动状态、姿态角度等信息

网友AE:
还可以下载,很好。

网友AE:
淘宝上有几块钱的模块。

网友AF:
这个芯片很好用。

网友AG:
六轴MPU确实是很实用的一款位姿芯片

网友AH:
这个经典六轴MPU

网友AI:
将 MPU6050 的原始数据转换为实际的加速度和角速度值,并根据需要对其做出进一步处理,例如卡尔曼滤波、互补滤波或标定等。

网友AJ:
MPU-6000(6050)确实很经典,用途也很广泛尤其是位姿调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