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寻找玩AVR的大神,共同学习共同进步~

楼主(2016-04-15):
求小伙伴

网友A:
void Button0_Debouncer(void)
{
  time0=t0;     //reset the task timer
          switch (PushState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case NoPush:
                if (~PIND == 0x01) PushState0=MaybePush;
                else PushState0=NoPush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case MaybePush:
                if (~PIND == 0x0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PushState0=Pushed;
                   PushFlag0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PushState0=NoPush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case Pushed:
                if (~PIND == 0x01) PushState0=Pushed;
                else PushState0=MaybeNoPush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case MaybeNoPush:
                if (~PIND == 0x01) PushState0=Pushed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PushState0=NoPush;
                   PushFlag0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}
}
来跟我解释下这个按键是接D口的D几口?

网友A:
还有:
  ADCSR=0b11001111;
  ADMUX=0b00100000;
  DDRA.1=1;
这里选了ADC通道1还是0?

网友B:
mux选择的通道0
DDRA.1=1; 这一句有问题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:
  ADCSR=0b11001111;
  ADMUX=0b00100000;

PD0,通道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