线性光耦隔离电路 求大神解答

楼主(2016-04-15):
我是初学者   想请教大神们一个问题    我做了一个线性光耦隔离的电路,想要输入5V输出还是5V,但是输出的值不是一条直线是一个规则曲线请问我哪里错了,求大神能够解答,万分感谢

示波器量的输出值

示波器量的输出值

网友A:
你不能让输入(或输出)的电压为零或过零。
从图上看,应该是你的输入三角波的谷过零了。
应该适当抬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不能让输入(或输出)的电压为零或过零。
从图上看,应该是你的输入三角波的谷过零了。
应该适当抬高。 ...

您好  首先感谢您的解答    现在的现实情况是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加,三角波随之增大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  还有就是我的电路设计是否有问题呀   请您不吝赐教  谢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您好  首先感谢您的解答    现在的现实情况是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加,三角波随之增大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  还 ...

VCC多少,VIN 是三角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CC多少,VIN 是三角波?

VCC是5V   vin是一个恒定电压的时候输出的是三角波(应该是一条直线才对)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VCC是5V   vin是一个恒定电压的时候输出的是三角波(应该是一条直线才对)

电路本身有问题,先查查为何输出三角波的问题

网友C:
输入震荡了?

网友D:
R1过小,或R3过大,导到高端包和,输入电压应是负的,PD1的正负极应相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R1过小,或R3过大,导到高端包和,输入电压应是负的,PD1的正负极应相反。

R1是10k   R3是200欧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R1是10k   R3是200欧

原理没错,信号提升,输出端去掉,避开包和,还有JJ的思路也是一种好方法,避开输出不到上电源轨的弱点。

网友E(2017-05-11):
请问一下,光耦隔离电路作用是什么,如果我需要一个隔离电路,电路之前的电压要不收电路之后的电压影响,可以用光耦隔离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