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] LM311过零比较,为什么输出波形极性相反?

楼主(2016-04-15):
我在仿真LM311时,将我的产生的信号和零比较,但是结果LM311出来的波形极性和分析的理论相反,当我把示波器负极接到负电源上,结果就对了,是为什么呢?

网友A:
看看LM311的datasheet,注意LM311内部电路,其输出管发射极是单独引出的,可以接电源负端,也可以接双电源的“地”。
没有认真研读芯片datasheet之过。

网友B:
楼主电路有2个错误:

1.  LM311的1脚应该接地GND而不是-5V。

2.  R1的接地端改为接+5V。

网友C:
我以前也犯过类似的错误。

网友D:
你凭什么说它是相反?????

网友D:
只不过是示波器的波形平移了5V而已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LM311的datasheet,注意LM311内部电路,其输出管发射极是单独引出的,可以接电源负端,也可以接双电源 ...

说到这,我也借机会问问,这图中,集电极输出和发射极输出,芯片是把哪个输出来了啊,请教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只不过是示波器的波形平移了5V而已。。。。。

请问这是为什么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以前也犯过类似的错误。

所以怎么解决的呢

网友D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LM311的E被你接到了-5V,C的负载电阻接GND,那么它的输出就在-5V到0之间摆动。
你把示波器的负极接GND,看到的波形就是-5V到0,把示波器的负极接-5V,看到的波形就是0-5V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LM311的E被你接到了-5V,C的负载电阻接GND,那么它的输出就在-5V到0之间摆动。
你把示 ...

你这么一说,我全都懂了,一开始我找的NI的PDF没有原理图,现在重新找了PDF,还有上面各位的帮助,搞清楚了,感谢感谢!
PS:大神不要那么多省略号啊,打击菜鸟的信心啊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电路有2个错误:

1.  LM311的1脚应该接地GND而不是-5V。

感谢感谢,现在弄懂了

网友E:
集电极上拉到GND,发射极到-5V,所以高电平时GND,低电平是-5V
把集电极上拉到+5V就行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说到这,我也借机会问问,这图中,集电极输出和发射极输出,芯片是把哪个输出来了啊,请教了。
...

LM311是可以从发射极输出的。
你拿发射极作为输出端,集电极接电源正,那就是发射极输出。拿集电极作为输出端,发射极接地或者电源负,那就是集电极输出。
甚至可以集电极接电阻到电源正,发射极接电阻到电源负,集电极和发射极反相输出。

网友F:
很好很好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