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F103的通用定时器,定时请教。

楼主(2016-04-15):
STM32F103的通用定时器,设置了TIM2的基本时基(使能了计数器溢出中断),并没有用CCRx,但是到了第一次及以后计数器溢出,TIM2_SR的CCxIF都被置'1'了。这是为什么呀!纠结了很久。。。。
void TIM2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TIM2->SR=~0x0001;// TIM_ClearFlag(TIM2, TIM_FLAG_Update);//
        GPIOB->ODR^=0X0001;
}

楼主:
为什么,没人给我说说。在线等呀!!

网友A:
手册里有讲。
学会关注各外设及寄存器的默认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册里有讲。
学会关注各外设及寄存器的默认值。

没看到手册里有默认值的说明呀。而且从寄存器状态中也能看到,SR初始全部为零呀。

楼主:
问题应该说解决了80%吧  当产生UG的时候 SR的CCxF 和UIF都会被置1.只有配置了相应的CCx通道的时候 CCxF的初始值才会是'0'  只有产生了相应的事件才会被置'1'

网友B:
F401资料怎么下载不成功啊,怎么下载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401资料怎么下载不成功啊,怎么下载呢

官网下载

网友B:
你可以把链接发我下吗,我在官网下载老提示失败啊

网友C:
当产生UG的时候 SR的CCxF 和UIF都会被置1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当产生UG的时候 SR的CCxF 和UIF都会被置1

应该说是,TIMx的默认模式是 比较模式,所以SR的CCxF和UIF位是按照比较输出模式的时序在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