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MX6Q单板无法识别U盘

楼主(2016-04-15):
参考恩智浦-飞思卡尔官方MCIMX6Q-SDB(I.MX6 sabre SDP)设计的IMX6Q板,采用mfg工具(版本为:L3.14.52_1.1.0_ga-mfg-tools)烧录Linux系统后,切换到eMMC启动模式后,系统能正常跑起来,运行到Linux 桌面,一切正常。

但此时在USB接口上,接上U盘,DEBUG如下,不能识别U盘?请大神指导下,大约是什么原因? 谢谢!谢谢!

DEBUG信息:
usb 1-1: new low-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 using ci_hdrc
usb 1-1: device no response, device descriptor read/64, error -71
usb 1-1: device no response, device descriptor read/64, error -71
usb 1-1: new low-speed USB device number 3 using ci_hdrc

硬件原理图如下:

楼主:
顶起,求指导下,谢谢!谢谢!

楼主:
插入U盘后,DEBUG信息:

usb 1-1: new low-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 using ci_hdrc
usb 1-1: device no response, device descriptor read/64, error -71
usb 1-1: device no response, device descriptor read/64, error -71
usb 1-1: new low-speed USB device number 3 using ci_hdrc
usb 1-1: device no response, device descriptor read/64, error -71
usb 1-1: device no response, device descriptor read/64, error -71
usb 1-1: new low-speed USB device number 4 using ci_hdrc
usb 1-1: device not accepting address 4, error -71
usb 1-1: new low-speed USB device number 5 using ci_hdrc

谢谢!

网友A:
很有可能是硬件问题,能检测到u盘插入,估计在读描述符的时候出错的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