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上电复位时怎样实现全显啊?

楼主(2016-04-15):
上电复位时怎样实现全显啊?

网友A:
开启LCD驱动,设置好相关参数,同时将显示RAM的bit全部置一

楼主:
将LCD RAM的bit全部置一 LDI TMP,0FH  STA  SEG1 ........  这样吗

楼主:
放在什么位置呢  是放在HALT 的前面吗

楼主:
;上电时,先对驱动LCD的寄存器进行清零,以免打开LCD时出现乱点
CLR_LCD:
  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        DPL,00H
  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        DPM,00H
  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        DPH,06H
CLR_LCD_1:
  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        INX,00H
                  ADIM                DPL,01H
CLR_LCD_2:
                  SBI                DPL,0FH
                  BNZ                CLR_LCD_1
这是什么意思啊  DPL DPM  DPH   这三个寄存器怎么用啊

网友B:
DPL、DPM、DPH是数据地址指针,DPL为低4位,DPM为中3位,DPH为高3位;

可以通过INX寄存器(索引寄存器)来对 DPL、DPM和DPH所指向的RAM进行数据读取和写入。

网友C:
以上面的实例为例,其实际指向的不是0x0600,而是 110,000,0000,即0x0300,即LCD_RAM_SEG1,之后对INX寄存器进行操作

网友D:
是的,如果读取为 LDA  INX,  STA   XXXX;写入LDI   INX   ,XXXX

网友E:
要注意一件事,就是设置数据地址指针时,顺序一定要是 DPL——>DPM——>DPH

网友F:
开启LCD驱动,设置好相关参数再试试

楼主:
嗯,知道了,我会注意的,谢谢大家